[STM32F1]
cubemx生成的F103的SPI代码运行不成功

楼主(2016-05-25):
我把以前的工程中的模拟SPI换成cubemx生成的硬件SPI代码,驱动OLED。但是一直没效果。之前没用过CUBEMX,不知道问题在哪。

生成的SPI.c文件如下
#include "spi.h"

#include "gpio.h"

SPI_HandleTypeDef hspi1;
void MX_SPI1_Init(void)
{

hspi1.Instance = SPI1;
hspi1.Init.Mode = SPI_MODE_MASTER;
hspi1.Init.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
hspi1.Init.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IT;
hspi1.Init.CLKPolarity = SPI_POLARITY_LOW;
hspi1.Init.CLKPhase = SPI_PHASE_1EDGE;
hspi1.Init.NSS = SPI_NSS_SOFT;
hspi1.Init.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16;
hspi1.Init.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hspi1.Init.TIMode = SPI_TIMODE_DISABLED;
hspi1.Init.CRCCalculation = SPI_CRCCALCULATION_DISABLED;
hspi1.Init.CRCPolynomial = 10;
HAL_SPI_Init(&hspi1);

}

void HAL_SPI_MspInit(SPI_HandleTypeDef* hspi)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if(hspi->Instance==SPI1)
{
__SPI1_CLK_ENABLE();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5|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HIGH;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

void HAL_SPI_MspDeInit(SPI_HandleTypeDef* hspi)
{

if(hspi->Instance==SPI1)
{
__SPI1_CLK_DISABLE();

/**SPI1 GPIO Configuration
PA5 ------> SPI1_SCK
PA7 ------> SPI1_MOSI
*/
HAL_GPIO_DeInit(GPIOA, GPIO_PIN_5|GPIO_PIN_7);

}

}
mian.c中的初始化如下
int main(void)
{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MX_GPIO_Init();
   MX_SPI1_Init();

   while (1)
   {
   }
}

下面是SPI写函数。、
void SPI_WriteCmd(uint8_t cmd)
{
    DC_L;
    HAL_SPI_Transmit(&hspi1, (uint8_t *)cmd,1,100)
    while(HAL_SPI_GetState(&hspi1)==HAL_SPI_STATE_BUSY_TX);
}

void SPI_Write_Data(uint8_t data)
{
    DC_H;
    HAL_SPI_Transmit(&hspi1, (uint8_t *)data,1,100)
    while(HAL_SPI_GetState(&hspi1)==HAL_SPI_STATE_BUSY_TX);
}
那位大神看得出问题在哪里吗

时钟

时钟

SPI配置

SPI配置

管脚配置

管脚配置

网友A:
极性、相位正确否?

楼主:
片选设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极性、相位正确否?

极性和相位对应芯片文档中的

网友:
从开始一点一点搞,别想着之前的。

网友B:
你看看这个spi的时序是否和你想要的完全一致

网友C:
看看中断配置,以前用过DMA+USART的,发现DMA中断默认开了,USART的中断没开,搞得只能发送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