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日间行车灯恒流驱动电路 求助

楼主(2016-05-25):
    目前想设计一款双边日间行车灯的恒流驱动控制器,控制器接收车载电源输入给双边日间行车灯。输入电压范围10~15V,每一边的日间行车灯为4串12并,额定电压为12V,额定电流为0.55A。控制器还有一个输入控制端,可以切换日间行车灯的颜色为白色和蓝色,输入控制端高电平为蓝色,低电平为白色,低电平为0V,高电平为9~12V。
    所有元器件的成本控制在6元以内,请问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案?恒流芯片选用什么?控制切换用什么?方案好的给50分,谢谢!!!

网友A:
50分换个方案不划算的
只能给你点提示注意 电压输入15V有点低了容易坏
可以买个销量大的看看人家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分换个方案不划算的
只能给你点提示注意 电压输入15V有点低了容易坏
可以买个销量大的看看人家的方案 ...

15V变成12V,为什么15V有点低了?恒流芯片容易坏吗?

网友A:
车载设计
小车 12V 电瓶 满电14.8V 发电机瞬间电压20 30 都有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载设计
小车 12V 电瓶 满电14.8V 发电机瞬间电压20 30 都有可能的

明白您的意思了。那要满足这个需求,您推荐什么恒流芯片比较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可以做这样的方案

成本预算多少?

网友C:
输入电压范围10~15V???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入电压范围10~15V???

是的,怎么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怎么了?

输入电压范围10~15V然后输出12V,这样玩成本高。
并且,12V的铅酸蓄电池低于12V开始乏力了。

网友D:
其实你这个用3843就可以做,做成BUCK-BOOST,后面加个运放,通过光藕反馈到前面IC,实现恒流限压,至于改变颜色,

网友D:
其实你这个用3843就可以做,做成BUCK-BOOST,后面加个运放,通过光藕反馈到前面IC,实现恒流限压,至于切换颜色,再加一些电路也不难实现

网友D:
晕,手机上网真不方便,一不小心就点错

网友E:
要尺寸小就用开关方式的,BUCK方式,灯珠串数需要降低些,以满足电压下限.切换就简单了,MOS+三极管构成的电子开关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