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LCD端口

楼主(2016-05-25):
(无正文)

网友A:
一般都是可以的, 不过由于 COM  驱动 LCD 都是命令包的方式, 需要考虑数据包发送中被打断的情况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可以的, 不过由于 COM  驱动 LCD 都是命令包的方式, 需要考虑数据包发送中被打断的情况处理. ...

被打断?怎么解释?

网友B:
可以的,不用LCD驱动,用IO模拟就可以了。

网友B:
开模的意是,按照客户的要求来量身定做,即不是标准的产品。断码液晶屏开模厂家一般是黑白显示屏,或者是断码屏,因为这个开发费用较低。

断码液晶屏叫法起源于早期液晶显示屏开始应用之时,主要是替代LED数码管(由7个笔断组成,用于显示数字0~9),如计算器、钟表等,显示内容均为数字,也较简单。LCD从类型上分:TN型LCD,HTN型LCD,STN型LCD,FSTN型LCD等众多类型 。

学习了,原来有这个说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不用LCD驱动,用IO模拟就可以了。

谢谢

网友C:
COM  驱动 LCD 都是命令包的方式

网友D:
com口可以随意与断码屏com口接吗

应该不是随意接的,看看芯片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