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作用

楼主(2016-05-25):
电路是交流电流信号采集电路,二极管是普通二极管,左侧是交流信号输入端,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2016-08-26):
防反接保护作用

网友B:
楼上的答案真是笑死我了!!交流电啊,你说防反接,真乃神回复啊,这位答主的钳位说的应该有点道理,这应该就是一个简单的滞回比较器,废话不多说了吧,如果这个二极管就是个简答的普通二极管,而且你的电路图也没错误的前提下,它的目的就是一个:“钳位”。
原理如下:当交流电压低于-0.6v(二极管正向压降)时,例如输入时交流-1v,但是在交流输入的两端并了一个二极管,那这个交流输出就会被强制的变为-0.6v,故这个二极管的目的是,使输入电压范围是-0.6v到正无穷大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