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路模电大神告知这部分电路是实现什么功能!

楼主(2016-05-25):
其中SA1,SB1,SC1是霍尔传感器的信号。

网友A:
全是比较器,
从下向上数,1、3、5就是对输入信号整形,然后与2、4、6再比较。
输出端应当都接上拉电阻。

网友B:
充啊充啊,终究C8~13会充至Vcc,往后怎么办。

网友C:
应用在哪里?

楼主(2016-07-06):
应用在单片机控制无刷电机电路

网友D:
三个信号过三个比较器,三个比较器出信号再过3个比较器取反。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充啊充啊,终究C8~13会充至Vcc,往后怎么办。

上面有网络名。。。。。不知道连哪里去了。。。。。

网友F:
上下限比较器, sa1/sb1/sc1三组电路结构一样。拿sa1路说明,功能是sa+和sa-是互补关系,sa+和sa1输入信号一致。真值表是,sa1为0,sa+为0,sa-为1,sa1为1,sa+为1,sa-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