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eprom使用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6-05-25):
1.如何可以判断是第一次写入呢?
2.浮点型如何存入eeprom中呢

网友A:
固定地址判断一个值,如果不是所需要的值,初始化,否则跳过

网友B:
浮点型可以转换为整形存进去,浮点型好像无法直接存的

网友C:
不能存浮点的。转化一下。即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能存浮点的。转化一下。即可。

如何转化呢,我直接地址赋值是否可以呢

网友E:
1.判断固定地址的值
2.浮点型转化为整形

网友F:
以共用体分解float或者double类型数据为c字符类型数据。 可以用于eeprom(24c02)数据存取。

网友G:
比如我要保存一个浮点数a,我定义一个联合体
union
{
  float x;
  uchar s[4];
}F32_Sep;
然后把a的值赋给F32_Sep.x,这样一来其实s[0]对应了浮点数的最高位,s[3]对应其最低位,因此,保存到EEPROM中只需将s[0]~s[3]即可。

网友H:
强制类型转换。
比如你从EEROM读出来的是字节数组型式的
u8 buf[100];
定一个指针 u8 *p=NULL;
float a,b,c,d .....
p=buf;
a=*((float *)(p+4*0));
b=*((float *)(p+4*1));
c=*((float *)(p+4*2));
d=*((float *)(p+4*3));
....

以上是从EEROM读出来的处理

用联合体
union _exch
{
char data[4];
flaot  result;
}test;
tese.result=浮点数;
然后把data[0],data[1],data[2],data[3],存入epprom
读出来时把数据一次放入data[0],data[1],data[2],data[3],  然后   k=tese.result;k就是需要的浮点数了
这个方法涉及到浮点数在内存里面的存储方式,楼主可以看一下

网友I:
**法  浮点数*10000 存到eprom  取出来除10000

网友J:
一个浮点使用4个字节表示。 查询一下相关的转换方法,再把4个字节存到你指定的位置,用的时候读出来组合成浮点数即可。  不过这个比较繁琐,你可以把浮点的整数部分和小数部分分开存储,这样处理的对象就是整数了,用的时候再合并成浮点。  浮点数据的处理要注意一个精度的问题。

网友K:
把浮点数转换成字符串,存进去,取出来再把字符串转换成浮点数。

网友L:
可以转换为字符串保存的,可是这样的话,占的内存就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