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usb EP_IN 发送数据的问题

楼主(2016-05-25):
USB, dc, CD, FIFO, AD

用stm32f205,usb_host_device_lib,用cdc修改成自定义设备

DCD_EP_Tx 一次发送64字节没有问题,但是修改为128、512都出问题,下边的数据是修改为512,上位机接收到的数据,而且接收到4次就收不到数据了。
我修改了 CDC_DATA_MAX_PACKET_SIZE  512 ,和TX1_FIFO_FS_SIZE   512,TX2_FIFO_FS_SIZE  512
感觉是TX_FIFO_FS_SIZE 这里有什么相关的没有正确导致

接收到的数据,从  29 ad 开始就不是我发出的数据,换句话说,只有第一次收到的数据才是完全正确的。我进入调试状态查看,数据缓冲区的数据都是正确的,经过DCD_EP_Tx 发送后,出来的数据就有问题了

请教各位有经验的兄弟,应该如何解决?

第1次数据
5 8 0 0 0 0 0 7 72 3 4 5 6 7 8 9 8 0 0 0 0 0 7 72 3 4 5 6 7 8 9 8 0 0 0 0 0 7 72 3 4 5 6 7 8 9 8 0 0 0 0 0 7 72 3 4 5 6 7 8 9 8 0 0 0 0 0 7 72 3 4 5 6 7 8 9 8 0 0 0 0 0 7 72 3 4 5 6 7 8 9 8 0 0 0 0 0 7 72 3 4 5 6 7 8 9 8 0 0 0 0 0 7 72 3 4 5 6 7 8 9 8 0 0 0 0 0 7 72 3 4 5 6 7 8 9 8 0 0 0 0 0 7 72 3 4 5 6 7 8 9 8 0 0 0 0 0 7 72 3 4 5 6 7 8 9 8 0 0 0 0 0 7 72 3 4 5 6 7 8 9 8 0 0 0 0 0 7 72 3 4 5 6 7 8 9 8 0 0 0 0 0 7 72 3 4 5 6 7 8 9 8 0 0 0 0 0 7 72 3 4 5 6 7 8 9 8 0 0 0 0 0 7 72 3 4 5 6 7 8 9 8 0 0 0 0 0 7 72 3 4 5 6 7 8 9 8 0 0 0 0 0 7 72 3 4 5 6 7 8 9 8 0 0 0 0 0 7 72 3 4 5 6 7 8 9 8 0 0 0 0 0 7 72 3 4 5 6 7 8 9 8 0 0 0 0 0 7 72 3 4 5 6 7 8 9 8 0 0 0 0 0 7 72 3 4 5 6 7 8 9 8 0 0 0 0 0 7 72 3 4 5 6 7 8 9 8 0 0 0 0 0 7 72 3 4 5 6 7 8 9 8 0 0 0 0 0 7 72 3 4 5 6 7 8 9 8 0 0 0 0 0 7 72 3 4 5 6 7 8 9 8 0 0 0 0 0 7 72 3 4 5 6 7 8 9 8 0 0 0 0 0 7 72 3 4 5 6 7 8 9 8 0 0 0 0 0 7 72 3 4 5 6 7 8 9 8 0 0 0 0 0 7 72 3 4 5 6 7 8 9 8 0 0 0 0 0 7 72 3 4 5 6 7 8 9 8 0 0 0 0 0 7 72 3 4 5 6 7 8 9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第2次数据
5 8 0 0 0 0 0 7 72 3 4 5 6 7 8 9 8 0 0 0 0 0 7 72 3 4 5 6 7 8 9 8 0 0 0 0 0 7 72 3 4 5 6 7 8 9 8 0 0 0 0 0 7 72 3 4 5 6 7 8 9 8 0 0 0 0 0 7 72 3 4 5 6 7 8 9 8 0 0 0 0 0 7 72 3 4 5 6 7 8 9 8 0 0 0 0 0 7 72 3 4 5 6 7 8 9 8 0 0 0 0 0 7 72 3 4 5 6 7 8 9 8 0 0 0 0 0 7 29 ad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第3次数据
29 a9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第4次数据
29 ad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读取到4次数据后,就收不到数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