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关于使用M054做炫彩LED灯板的方案

楼主(2016-05-25):
M054 + TM1816/TM1812 实现炫彩的LED灯板, 功能很强大,但M054成本有点高了,是否可以有更低成本的单片机来替换呢? 请给大家帮忙提供下参考意见。

网友A:
你可以用更便宜的mcu啊,m0系列的应该有很多吧

网友B:
M051怎么样,要求不高可选择MiNI51

楼主:
恩, 感谢各位的关注和回复, 用 M051也可以, 用到了几路IO, 定时器

网友:
这个要先做好需求分析,然后成本分析,再选片子。

网友C:
按照楼主的说法,应该普通的51单片机也可以凑合完成工作。

网友D:
TM1816具有16个电流源,可以在每个输出端口提供3~45mA恒定电流量以驱动LED;且当环境发生变化时,对其输出电流影响很小。同时可以选用不同阻值(REXT)的外接电阻来调整TM1816各输出端口的电流大小,因此,可精确地控制 LED的发光亮度。也可以在每个输出端口串接多个LED。

网友D:
原来那个是专门驱动LED的芯片啊,谢谢楼主,以前我还以为都是单片机和三极管呢。

网友:
楼主的方案不错,好多人不是这个行业的,不知道这个方案。

网友E:
要价格好的可以考虑MINI51系列

网友F(2016-08-18):
锦锐科技的芯片,带LED驱动的,做了很多炫彩音箱的灯光方案,类似JBL的88个灯珠的炫彩音箱方案

网友B:
用mini51,这个便宜,批量的话最多2元一个,甚至低到几毛。

网友G:
后面加个会降下来的,等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