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25Q64BSIG 的片子烧写速度

楼主(2016-05-25):
这个片子烧写速度有点慢啊, 大家知道是啥原因吗? 使用的烧写器是ZLG的 Smart Rro

网友A(2016-10-09):
原因就是这种串行FLASH芯片属于低成本FLASH擦除和写入时间很长,所以大部分时间都浪费在这里。

网友B:
这个跟你的烧写器先关系的

网友C:
这个跟使用的烧写器相关系的。。

网友D:
楼上说的是,更换个烧写器的看看。。

网友E:
更换个编程器的,还有烧写方式的也注意下的

网友F:
烧写速度取决于通讯速度的。

网友G:
烧写速度的很关键的,这个是取决于通讯处理速度的。

网友H:
取决于通讯速率跟芯片的内存擦除、写速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