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使用定时器做的一个LED闪烁试验

楼主(2016-05-25):
#include <reg52.h>                                   //头文件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
sbit LED=P0^7;                                         //LED接在P0口第7脚
sbit DUAL=P2^6;                                       //数码段锁存器
sbit WEAL=P2^7;                                       //数码位锁存器
sbit LEDON=P1^4;                                     //LED上接电阻PNP三极管基极
uint num;                                                    //定义num为无符号整型变量
void main()                                                  //主函数
{
LEDON=0;                                                   //LED上拉电阻上三极管打开
DUAL=0;                                                      //数码段锁存器锁存
WEAL=0;                                                     //数码位锁存器锁存
LED=0;                                                        //LED点亮
num=0;                                                       //num赋初值
TMOD=0x02;                                               //设置定时器0工作方式2——自动重装8位定时器
TH0=0x38;                                                  //定时器0高8位赋值56
TL0=0x38;                                                   //定时器0低8位赋值56,256-56=200,1/11.0592*12*200=0.217ms
EA=1;                                                           //打开中断允许
ET0=1;                                                         //定时器0中断有效
TR0=1;                                                         //定时器0启动
        while(1)                                                  //进入循环
        {
                 if(num==5000)                             //中断5000次,0.217*5000=1.085s
                 {
                num=0;                                        //num复零
                 LED=~LED;                                  //LED取反
                }
        }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定时器0中断函数
{
num++;                                                        //每次定时时间到num变量自加1
}

网友:
一分钟闪烁一个周期。

网友A:
定时器得先设置初值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定时器得先设置初值吧

他就初始化了一次,后面的中断里应该清楚中断标志,然后还要初始化,对吧?

网友(2016-07-30):
如果添加上按键程序,可以调节效果会更好

网友B:
学习一下这种思路,这跟RGB的控制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