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1702改变扇区操作问题

楼主(2016-05-25):
改变扇区操作,需要重新读卡吗

网友A:
这个与fm1702无关,由卡决定的。从看流程图上看,需要重新读卡的,不过不用寻卡,可以直接验证密码,通过后读写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与fm1702无关,由卡决定的。从看流程图上看,需要重新读卡的,不过不用寻卡,可以直接验证密码,通过后 ...

嗯,是直接从加载密码,三次认证那里开始吗?我从那里开始返回的是无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是直接从加载密码,三次认证那里开始吗?我从那里开始返回的是无卡
...

我目前没进行换扇区,看的是mifare卡的流程图。如果返回无卡,你可以试试从头开始。按道理无卡错误不应该在这里返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目前没进行换扇区,看的是mifare卡的流程图。如果返回无卡,你可以试试从头开始。按道理无卡错误不应该 ...

从头开始可以,每改变一次扇区需要重新寻卡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