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int* p和int *p有区别吗

楼主(2016-05-25):
如题,同问int* p和int *p有区别吗? 如果没有区**者int *p从字面上容易理解,前者让人看着很不习惯。不过看好多程序里面都是如前者这般书写,求大神解释其中的蹊跷。

网友A:
前面这种写法把int*看作是一个类型,跟char, float这些一样,只是一个指针类型而已,p是一个变量,例如你定义 char a;这个char是类型,a是变量。如果是后面一种写法int *p;你肯定不会把*p看作是一个变量,因为大多数c语言教材都说明这是定义一个指针变量,就算你不理解你平时也是这么用的,其实两种写法都可以,前面那种更加合理,后面那种看起来好看,但是以后会遇到更加复杂的指针使用方法,就不太好理解了!

网友B:
没有区别

网友C:
只有人为的理解区别

网友D:
没有区别,编译的时候回忽略那个空格
还有回车的

网友E:
前者更容易理解,int* char* 等  直接认为指针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这种写法把int*看作是一个类型,跟char, float这些一样,只是一个指针类型而已,p是一个变量,例如你定 ...

多谢 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这种写法把int*看作是一个类型,跟char, float这些一样,只是一个指针类型而已,p是一个变量,例如你定 ...

多谢 大神 指点

楼主:
恩 多谢指点

网友A:
客气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