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4buck

楼主:
494做的buck,测试的时候发现如果不接负载输入就等于输出且三极管和494都没输出波形,只有带一定的负载才出现波形,求解决

P_A`0GAS`793`P%)E(R%Q_Y.png (33.96 KB )

网友A(2016-06-12):
不接负载的时候输出等于输入是由于可能在上电瞬间pnp三极管导通,给电容充电,使输出端变为电源电压。

网友A:
还有,楼主用的是TL494的单端输出,用一路就可以,10,11可以不接,8脚接vcc,9脚接到基级

网友B:
做实物了吗?能用吗?

楼主(2016-08-03):
引用 网友B:
做实物了吗?能用吗?

可以用上面的原理图可以做出来就是效率不高。只有7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