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美信的MAX31856的没有

楼主(2016-05-25):
  现在使用的是max31856,驱动程序使用的是官方提供的,没怎么修改,目前的问题是,不考虑热电偶的冷端问题,使用信号发生器输出8mV应该显示200℃,但是只显示了176℃

网友A:
要买这个芯片,可以找我啦

网友B:
是不是需要标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需要标定呢

不是,我现在搞定了,信号源不稳定,公司就一台老式信号发生器0.

网友C:
我现在也是买了这个芯片,无法驱动,能不能给个资料和程序,QQ:1063694945

网友C:
现在资料都找不到,驱动也没有,能不能发一份过来,谢谢。

网友C:
楼主,可以不?QQ:1063694945

网友D(2018-10-13):
楼主,求MAX31856程序代码

网友E(2020-02-04):
列出各寄存器地址(.h文件中)

#define                 MAX31856_CR0_R_ADDR                         0x00  // 配置0寄存器
#define                 MAX31856_CR0_W_ADDR                         0x80
#define                 MAX31856_CR1_R_ADDR                         0x01  // 配置1寄存器
#define                 MAX31856_CR1_W_ADDR                         0x81
#define                 MAX31856_MASK_R_ADDR                         0x02  // 故障屏蔽寄存器
#define                 MAX31856_MASK_W_ADDR                         0x82
#define                 MAX31856_CJHF_R_ADDR                         0x03  // 冷端上限故障
#define                 MAX31856_CJHF_W_ADDR                         0x83
#define                 MAX31856_CJLF_R_ADDR                         0x04  // 冷端下限故障
#define                 MAX31856_CJLF_W_ADDR                         0x84
#define                 MAX31856_LTHFTH_R_ADDR                         0x05  // 线性化温度上限故障,MSB
#define                 MAX31856_LTHFTH_W_ADDR                         0x85
#define                 MAX31856_LTHFTL_R_ADDR                         0x06  // 线性化温度上限故障,LSB
#define                 MAX31856_LTHFTL_W_ADDR                         0x86
#define                 MAX31856_LTLFTH_R_ADDR                         0x07  // 线性化温度下限故障,MSB
#define                 MAX31856_LTLFTH_W_ADDR                         0x87
#define                 MAX31856_LTLFTL_R_ADDR                         0x08  // 线性化温度下限故障,LSB
#define                 MAX31856_LTLFTL_W_ADDR                         0x88
#define                 MAX31856_CJTO_R_ADDR                         0x09  // 冷端温度偏移寄存器
#define                 MAX31856_CJTO_W_ADDR                         0x89
#define                         MAX31856_CJTH_R_ADDR                         0x0A  // 冷端温度寄存器,MSB
#define                 MAX31856_CJTH_W_ADDR                         0x8A
#define                 MAX31856_CJTL_R_ADDR                         0x0B  // 冷端温度寄存器,LSB
#define                 MAX31856_CJTL_W_ADDR                         0x8B
#define                 MAX31856_LTCBH_R_ADDR                         0x0C  // 线性化TC温度,字节2
#define                 MAX31856_LTCBM_R_ADDR                         0x0D  // 线性化TC温度,字节1
#define                 MAX31856_LTCBL_R_ADDR                         0x0E  // 线性化TC温度,字节0
#define                 MAX31856_SR_R_ADDR                                 0x0F  // 状态故障寄存器

网友E:
MAX31865AAP+      -40°C to +125°C 20 SSOP
MAX31865AAP+T   -40°C to +125°C 20 SSOP
MAX31865ATP+     -40°C to +125°C 20 TQFN-EP*
MAX31865ATP+T    -40°C to +125°C 20 TQFN-EP*

MAX31856MUD+      -55°C to +125°C 14 TSSOP
MAX31856MUD+T    -55°C to +125°C 14 TSSOP
硅天下提供相关样品机开发套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