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设置读保护以后,无**常运行

楼主(2016-05-25):
STM32F407设置读保护以后,无**常运行。
1)程序不加密,未见异常。
2)用Jflash下载,选择读保护,重启后无法运行。
3)在程序中,用代码自己加密,重启后同样不能运行。

楼主:
什么意思,字变成**了?

网友:
无**常运行?

网友A:
我了个 ,原来是:wu fa zheng chang yun xing
@21小跑堂

网友:
你用ST-LINK 下载个试试看

楼主:
跟工具无关,Jflash和程序中读保护都试过了

网友B:
估计哪里操作有问题,随便换个其它下程序测试下。

建议使用STLINK,使用STLINK UTILITY下载测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了个 ,原来是:wu fa zheng chang yun xing
@21小跑堂

法 和  正  你可以分开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了个 ,原来是:wu fa zheng chang yun xing
@21小跑堂

好  尴尬呀 ~~理解一下吧,因为要屏蔽一些敏感词

网友D:
是不是加密方法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了个 ,原来是:wu fa zheng chang yun xing
@21小跑堂

敏感词应该是“发证(发财的发,证明的证)”不是法律的法,正常的正

网友E(2017-07-11):
楼主找到原因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