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PCB 焊盘是裸铜?

楼主(2016-05-25):
下面图中有元器件的板子,焊盘是黄铜色,这就是裸铜吗?另外一块的焊盘是银白色的。这种黄铜色的焊盘是怎么做的(用AD)?

网友A:
第一张图不是裸铜,图片不是很清晰,目测应是OSP(防氧化)或者沉金工艺
第二张图是喷锡工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张图不是裸铜,图片不是很清晰,目测应是OSP(防氧化)或者沉金工艺
第二张图是喷锡工艺 ...

不太像金的色,要不就是金的成份太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张图不是裸铜,图片不是很清晰,目测应是OSP(防氧化)或者沉金工艺
第二张图是喷锡工艺 ...

这张图比较清晰,还是那个问题,露出的黄色铜(焊盘)怎么做得,用AD在布板是怎么做

网友C:
引用 楼主:
黄色的铜,用AD怎么画

就是一般的焊盘,不过加工时要求该焊盘镀金 就可以

网友D:
这个不关画图软件的事情
制板要求写明:沉金

网友E:
加工工艺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关画图软件的事情
制板要求写明:沉金

这样的话,所有的焊盘都是沉金?只是部分焊盘是沉金,其它的是喷锡

网友F:
沉金工艺和喷锡处理,不要求沉金的话就会处理成喷锡,沉金要加钱。

网友G:
做板工艺写沉金就可以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话,所有的焊盘都是沉金?只是部分焊盘是沉金,其它的是喷锡

那就制版时和PCB厂家指明哪些要沉金

网友I:
如图所示

网友J:
第一张是裸铜或者抗氧化,第二张表面喷锡 设计上无需特别安排,打板工艺说清楚是裸铜或者OSP抗氧化就行了

网友K:
在 Multi-Layer 层画线就可以露铜了,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