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凌阳分享:嵌入式C语言面试题汇总

楼主(2016-05-25):
  凌阳教育——全国唯一原厂嵌入式培训

  第一部分:基本概念及其它问答题

  1、关键字static的作用是什么?这个简单的问题很少有人能回答完全。

  在C语言中,关键字static有三个明显的作用:

  1). 在函数体,一个被声明为静态的变量在这一函数被调用过程中维持其值不变。

  2). 在模块内(但在函数体外),一个被声明为静态的变量可以被模块内所用函数访问,但不能被模块外其它函数访问。它是一个本地的全局变量。

  3). 在模块内,一个被声明为静态的函数只可被这一模块内的其它函数调用。那就是,这个函数被限制在声明它的模块的本地范围内使用。

  大多数应试者能正确回答第一部分,一部分能正确回答第二部分,同是很少的人能懂得第三部分。这是一个应试者的严重的缺点,因为他显然不懂得本地化数据和代码范围的好处和重要性。

  2、“引用”与指针的区别是什么?

  答、1) 引用必须被初始化,指针不必。

  2) 引用初始化以后不能被改变,指针可以改变所指的对象。

  3) 不存在指向空值的引用,但是存在指向空值的指针。指针通过某个指针变量指向一个对象后,对它所指向的变量间接操作。程序中使用指针,程序的可读性差;而引用本身就是目标变量的别名,对引用的操作就是对目标变量的操作。流操作符<<和>>、赋值操作符=的返回值、拷贝构造函数的参数、赋值操作符=的参数、其它情况都推荐使用引用。

  3、.h头文件中的ifndef/define/endif 的作用?

  答:防止该头文件被重复引用。

  4、#include 与#include “file.h”的区别?

  答:前者是从Standard Library的路径寻找和引用file.h,而后者是从当前工作路径搜寻并引用file.h。

  5、描述实时系统的基本特性

  答:在特定时间内完成特定的任务,实时性与可靠性。

  6、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在内存中是否有区别?如果有,是什么区别?

  答:全局变量储存在静态数据区,局部变量在堆栈中。

  7、什么是平衡二叉树

  ?答:左右子树都是平衡二叉树且左右子树的深度差值的绝对值不大于1。

  8、堆栈溢出一般是由什么原因导致的?

  答:1.没有回收垃圾资源2.层次太深的递归调用

  9、冒泡排序算法的时间复杂度是什么?

  答:O(n^2)

  10、什么函数不能声明为虚函数?

  答:constructor

  11、队列和栈有什么区别?答:队列先进先出,栈后进先出

  12、不能做switch()的参数类型答:switch的参数不能为实型。

  13、局部变量能否和全局变量重名?

  答:能,局部会屏蔽全局。要用全局变量,需要使用”::”局部变量可以与全局变量同名,在函数内引用这个变量时,会用到同名的局部变量,而不会用到全局变量。对于有些编译器而言,在同一个函数内可以定义多个同名的局部变量,比如在两个循环体内都定义一个同名的局部变量,而那个局部变量的作用域就在那个循环体内.

  14、如何引用一个已经定义过的全局变量?答、可以用引用头文件的方式,也可以用extern关键字,如果用引用头文件方式来引用某个在头文件中声明的全局变量,假定你将那个变量写错了,那么在编译期间会报错,如果你用extern方式引用时,假定你犯了同样的错误,那么在编译期间不会报错,而在连接期间报错。

  15、全局变量可不可以定义在可被多个.C文件包含的头文件中?为什么?答、可以,在不同的C文件中以static形式来声明同名全局变量。可以在不同的C文件中声明同名的全局变量,前提是其中只能有一个C文件中对此变量赋初值,此时连接不会出错。

  16、语句for( ;1 ;)有什么问题?它是什么意思?

  答、和while(1)相同,无限循环。

  17、do„„while和while„„do有什么区别?答、前一个循环一遍再判断,后一个判断以后再循环。

  18、statac 全局变量、局部变量、函数与普通全局变量、局部变量、函数static全局变量与普通的全局变量有什么区别?static局部变量和普通局部变量有什么区别?static函数与普通函数有什么区别?

  答、全局变量(外部变量)的说明之前再冠以static 就构成了静态的全局变量。全局变量本身就是静态存储方式,静态全局变量当然也是静态存储方式。这两者在存储方式上并无不同。这两者的区别虽在于非静态全局变量的作用域是整个源程序,当一个源程序由多个源文件组成时,非静态的全局变量在各个源文件中都是有效的。而静态全局变量则限制了其作用域,即只在定义该变量的源文件内有效,在同一源程序的其它源文件中不能使用它。由于静态全局变量的作用域局限于一个源文件内,只能为该源文件内的函数公用,因此可以避免在其它源文件中引起错误。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把局部变量改变为静态变量后是改变了它的存储方式即改变了它的生存期。把全局变量改变为静态变量后是改变了它的作用域,限制了它的使用范围。

  static函数与普通函数作用域不同。仅在本文件。只在当前源文件中使用的函数应该说明为内部函数(static),内部函数应该在当前源文件中说明和定义。对于可在当前源文件以外使用的函数,应该在一个头文件中说明,要使用这些函数的源文件要包含这个头文件

  static全局变量与普通的全局变量有什么区别:static全局变量只初使化一次,防止在其他文件单元中被引用;

  static局部变量和普通局部变量有什么区别:static局部变量只被初始化一次,下一次依据上一次结果值;

  static函数与普通函数有什么区别:static函数在内存中只有一份,普通函数在每个被调用中维持一份拷贝

  19、程序的内存分配答:一个由c/C++编译的程序占用的内存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1)、栈区(stack)—由编译器自动分配释放,存放函数的参数值,局部变量的值等。其操作方式类似于数据结构中的栈。

  (2)、堆区(heap)—一般由程序员分配释放,若程序员不释放,程序结束时可能由OS回收。注意它与数据结构中的堆是两回事,分配方式倒是类似于链表,呵呵。

  (3)、全局区(静态区)(static)—全局变量和静态变量的存储是放在一块的,初始化的全局变量和静态变量在一块区域,未初始化的全局变量和未初始化的静态变量在相邻的另一块区域。程序结束后由系统释放。

  (4)、文字常量区—常量字符串就是放在这里的。程序结束后由系统释放。

  (5)、程序代码区—存放函数体的二进制代码

  例子程序

  这是一个前辈写的,非常详细

  //main.cpp

  int a=0; //全局初始化区

  char *p1; //全局未初始化区

  main()

  {

  intb;栈

  char s[]=”abc”; //栈

  char *p2; //栈

  char *p3=”123456″; //123456\0在常量区,p3在栈上。

  static int c=0; //全局(静态)初始化区

  p1 = (char*)malloc(10);

  p2 = (char*)malloc(20); //分配得来得10和20字节的区域就在堆区。

  strcpy(p1,”123456″); //123456\0放在常量区,编译器可能会将它与p3所

  凌阳教育成立已经十多年,经过多年的摸打滚爬,已经形成完整的培训嵌入式机构,已经在界内打下一片天,很多老师都是从凌阳出去的,许多公司中都有凌阳教育的学生。凌阳管理很严格,保证学员学得懂,适应职场,适应工作。想了解更过,可以电话咨询:400-705-96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