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间行车灯LED恒流驱动芯片选择

楼主(2016-05-25):
目前想设计一款双边日间行车灯的恒流驱动控制器,控制器接收车载电源输入给双边日间行车灯。输入电压范围10~15V,每一边的日间行车灯为4串12并,额定电压为12V,额定电流为0.55A。控制器还有一个输入控制端,可以切换日间行车灯的颜色为白色和蓝色,输入控制端高电平为蓝色,低电平为白色,低电平为0V,高电平为9~12V。
    所有元器件的成本控制在6元以内,请问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案?简单说下恒流芯片选用什么?控制切换用什么?方案好的给50分,谢谢!!!

网友A:
现在弄这玩艺儿勿是辰光哦,哈哈

湖北兴路律师事务所主任范金国介绍,私自加装日行灯,虽然合理但不合法。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非法安装标志灯具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强制拆除,予以收缴,并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范金国提醒广大车主,非法改装不但可能无**常年检,还可能在遇到事故理赔时,保险公司以此拒赔,故广大车主不要轻易尝试。

加装日间行车灯违法,是真的吗?_是真是假_央视网(cctv.com)

网友B:
4串12并,用的什么LED嘛,白光LED压降很多会超过3V的,4串在10V时可能无法点亮,还谈什么恒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4串12并,用的什么LED嘛,白光LED压降很多会超过3V的,4串在10V时可能无法点亮,还谈什么恒流? ...

额定电压12V,电流0.55A

网友C(2017-10-14):
**也是和谐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