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读FM1702的时候改变扇区怎么操作?

楼主(2016-05-25):
需要重新读卡吗?

网友A:
重新认证,读卡

网友A:
每个扇区都有自己密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认证,读卡

嗯,谢谢,我看到一些流程图改变扇区是从三次认证开始的,我实现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扇区都有自己密码

嗯,我的密码都是默认的FF

网友B:
对那块认证 就只能操作那块,所以要重新认证

网友C:
每个扇区都有自己密码

这密码怎么解锁,是不是不能解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密码怎么解锁,是不是不能解啊

可以**,但不是这种解法,如果还在用Mifare卡的话,需要注意Mifare one已无安全性可言,可以完全复制(包括0扇区0块,厂商固化数据),当然只要不依赖卡本身,可以抗复制的应用仍然可以用,特别是一机一卡的,只要校验数据就可以做到,复制了也没有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我的密码都是默认的FF

而且每个扇区可以有两个密码,KEYA和KEYB,通过设置用只用A认证,或者只用B认证,也可以A或者B认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那块认证 就只能操作那块,所以要重新认证

还需要重新读卡,重新认证,我以前想着是不用读卡直接认证就就可以改变扇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而且每个扇区可以有两个密码,KEYA和KEYB,通过设置用只用A认证,或者只用B认证,也可以A或者B认证 ...

一个卡挂失是不是把这个卡的ID在服务器里面标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个卡挂失是不是把这个卡的ID在服务器里面标注了?

是,最好不要直接用读出的卡号,而用自己定义一个ID,最好是通过自定义计算出的一个ID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最好不要直接用读出的卡号,而用自己定义一个ID,最好是通过自定义计算出的一个ID串。 ...

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