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 mpu6050读取的数据都是一样的?

楼主(2016-05-25):
在串口上观察,数据都是一样的,为-00001是为什么呢?用的51,和给的例程,硬件连接上面没问题

楼主:
看着两个图

网友A:
读的是一样的,说明你读的时序就不对,没有成功读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的是一样的,说明你读的时序就不对,没有成功读取。

应该是iic出了问题是吧

网友A:
给的例程都出现这样的问题,那就看看延时函数,测试延时函数的时间是否一样,主要是查主频的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的例程都出现这样的问题,那就看看延时函数,测试延时函数的时间是否一样,主要是查主频的设置。 ...

网上流传的例程都这个,我现在可以读出数据了,正在研究dmp怎么使用?怎么配置?前辈有什么建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的例程都出现这样的问题,那就看看延时函数,测试延时函数的时间是否一样,主要是查主频的设置。 ...

我现在了解到的是FIFO不能有accelerate、gyro和温度数据,然后在6050内的程序空间依次写入firmware、config、update数据包,然后就可以从fifo里读到四元数了,但是怎么写入哪些数据包?这里不是很理解?前辈指条明路吧

网友B(2017-03-01):
楼主,你的能读出数据了,怎么改的啊,我的也一直是读的数据一样

网友C:
芯片坏了吧

网友D:
哎,就是请教一个,这个是个什么步骤呀?就是先驱动电机,然后就开始试着读取传感器的数据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