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uc/GUI显示中文字体

楼主(2016-05-25):
stm32 uc/GUI显示中文字体,缺很多笔画
用UC/GUI显示中文字体,将中文字库添加来以后,发现显示缺很多笔画,字体是宋体16号,请各位大神请教?

网友A:
之前我遇到过是因为选择的字体和实际的字体不一样。导致简单笔画的字能隐约看出来,复杂的直接看不出来

网友B:
想显示大号的,就要把字库也改成大号。程序里选择的字体要和字库一致

网友C:
你字库是什么?直接写的数组还是字库文件用fatfs读取?

网友D:
程序里选择的字体要和字库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