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超级电容容量选取

楼主(2016-05-25):
(无正文)

网友A:
LED 灯组是8并1串,驱动参数12A,3.1VDC左右吗?

网友B:
应该是并接到灯组上去吧,但是放电时间只有10ms,有什么用呢?

网友C:
超级电容的一直都在讨论的,但是实际当中我还没怎见到有谁用这个的

网友D:
工作起始电压 Vwork=5V工作截止电压 Vmin=3.1V工作时间 t=10ms工作电源 I=12A;
所需的电容容量为:C=(Vwork+ Vmin)It/( Vwork2 -Vmin2)=(5+3.1)*12*0.01/(52 -3.12)=0.063F

网友E:
楼上的计算电容的容量的算法的非常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工作起始电压 Vwork=5V工作截止电压 Vmin=3.1V工作时间 t=10ms工作电源 I=12A;
所需的电容容量为:C=(V ...

这个关于超级电容的算法的我记下了,不过貌似这里面还有点小问题的吧

网友F:
Vwork2 -Vmin2  这个的初始值在哪呢?没看到的

网友G:
超级电容器在其额定电压范围内可以被充电至任意电位,且可以完全放出。而电池则受自身化学反应限制工作在较窄的电压范围,如果过放可能造成永久性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