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图轨对轨运放

楼主(2016-05-25):
请大师赐教,轨对轨运放,怎么运用呢,输入0.1V,输出怎么是4.9V呢,怎么计算呢

网友A:
由于运放TLC2272单电源供电,只有在运放同相输入电压 Vin > 2.5 * R19 / (R18 + R19) = 0.957V、小于3.98V时, 有输出: Vo =  Vin * (1 + R19 / R18)- 2.5 * R19 / R18 . 输出Vo随Vin变化而变化, 但最高不超过4.9V (也就是说Vin大于3.98V后,Vo输出仍然是4.9V不再变化);  输入电压Vin小于0.957V时,Vo总为0.1V,不可能为负电压。

网友B:
看在不在运放的轨对轨范围内;
另外4.75V是不是其它原因造成的,比如驱动能力是否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