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电赛电源程序

楼主(2016-05-25):
DC-DC,15年电赛电源程序

网友:
帮你贴出来。

#include <reg52.H>
#include "1602.h"
#include "adcchaxun.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tdio.h"

sbit key_chongdian = P2^0;//定义按键
sbit key_fangdian = P2^1;
sbit key_zidong = P2^2;

sbit cd = P3^0;
sbit fd1 = P3^1;
sbit fd2 = P3^2;
uchar a;
unsigned char KeyScan();
void chongdian();
void fangdian();
void zidong();

main()
{

  key_chongdian = 1;
  key_fangdian = 1;
  key_zidong = 1; //按键输入端口电平置高

  InitADC();
        LCD_Init();           //初始化液晶
  DelayMs(20);          //延时有助于稳定
        LCD_Clear();          //清屏

                while(1)
                {
                        KeyScan();
                 switch(a)
                 {
       case 1:chongdian();break;
       case 2:fangdian();break;
       case 3:zidong();break;
                         default:return 0;break;
     }

    }
}

unsigned char KeyScan()
{
        if(!key_chongdian)  //如果检测到低电平,说明按键按下
        {

                 a=1;
        }
        if(!key_fangdian)  //如果检测到低电平,说明按键按下
        {

                 a=2;
        }
        if(!key_zidong)  //如果检测到低电平,说明按键按下
        {
                a=3;
        }
}
void chongdian()
{
        uchar i,num1, num2,num3;
  unsigned char temp[7];//定义显示区域临时存储数组
  float U1,U2,I,U4,U;
        cd = 0;//充电   LM2596 5脚高电平不工作
        fd1 = 0;//UCC 28019  4,6脚 均高电平工作
        fd2 = 0;

        /*************读电流**********/
        for(i=0;i<10;i++)//连续读5次,取最后一次,以便读取稳定值
        num1=GetADCResult(0);      //采样电压计算电流,
        U4=(float)num1*5/256;   //根据参考电源VREF算出时间电压,float是强制转换符号,用于将结果转换成浮点型
        I = (float)U4/2.2;
        sprintf(temp,"I1 %3.2fA",I);//格式输出电压值,%3.2f 表示浮点输出,共3位数,小数点后2位
        LCD_Write_String(8,0,temp);

        LCD_Write_String(0,0,"MOD1 CD");

        for(i=0;i<10;i++)//连续读5次,取最后一次,以便读取稳定值
  num2=GetADCResult(1);

        U=(float)num2*5/256;   //根据参考电源VREF算出时间电压,float是强制转换符号,用于将结果转换成浮点型
        U1=U*6.7;
  sprintf(temp,"U1 %3.2f ",U1);//格式输出电压值,%3.2f 表示浮点输出,共3位数,小数点后2位
        LCD_Write_String(0,1,temp);

        for(i=0;i<10;i++)//连续读5次,取最后一次,以便读取稳定值
  num3=GetADCResult(2);
        U2=(float)num3*5/256;   //根据参考电源VREF算出时间电压,float是强制转换符号,用于将结果转换成浮点型
  sprintf(temp,"U2 %3.2f ",U2);//格式输出电压值,%3.2f 表示浮点输出,共3位数,小数点后2位
        LCD_Write_String(8,1,temp);

        if(U>4)
                cd = 1;//停止充电
}
void fangdian()
{
        uchar i,num1, num2,num3;
  unsigned char temp[7];//定义显示区域临时存储数组
  float U1,U2,I,U,U3,U4;
        cd = 1;//放电
        fd1 = 1;fd2 = 1;//放电工作

        /*************读电流**********/
        for(i=0;i<10;i++)//连续读5次,取最后一次,以便读取稳定值
        num1=GetADCResult(0);      //采样电压计算电流,
        U4=(float)num1*5/256;   //根据参考电源VREF算出时间电压,float是强制转换符号,用于将结果转换成浮点型
        I = (float)U4/2.2;
        sprintf(temp,"I1 %3.2fA",I);//格式输出电压值,%3.2f 表示浮点输出,共3位数,小数点后2位
        LCD_Write_String(8,0,temp);

        LCD_Write_String(0,0,"MOD2 FD");

        for(i=0;i<10;i++)//连续读5次,取最后一次,以便读取稳定值
  num2=GetADCResult(1);
        U=(float)num2*5/256;   //根据参考电源VREF算出时间电压,float是强制转换符号,用于将结果转换成浮点型
        U1=U*6.7;
  sprintf(temp,"U1 %3.2f ",U1);//格式输出电压值,%3.2f 表示浮点输出,共3位数,小数点后2位
        LCD_Write_String(0,1,temp);

        for(i=0;i<10;i++)//连续读5次,取最后一次,以便读取稳定值
  num3=GetADCResult(2);
        U2=(float)num3*5/256;   //根据参考电源VREF算出时间电压,float是强制转换符号,用于将结果转换成浮点型
  U3=U2*;
        sprintf(temp,"U3 %3.2f ",U3);//格式输出电压值,%3.2f 表示浮点输出,共3位数,小数点后2位
        LCD_Write_String(8,1,temp);

}
void zidong()
{
        uchar i,num1, num2,num3;
  unsigned char temp[7];//定义显示区域临时存储数组
  float U1,U2,I,U,U4,U3;

        /*************读电流**********/
        for(i=0;i<10;i++)//连续读5次,取最后一次,以便读取稳定值
        num1=GetADCResult(0);      //采样电压计算电流,
        U4=(float)num1*5/256;   //根据参考电源VREF算出时间电压,float是强制转换符号,用于将结果转换成浮点型
        I = (float)U4/2.2;
        sprintf(temp,"I1 %3.2fA",I);//格式输出电压值,%3.2f 表示浮点输出,共3位数,小数点后2位
        LCD_Write_String(8,0,temp);
        LCD_Write_String(0,0,"MOD3 ZD");

        for(i=0;i<10;i++)//连续读5次,取最后一次,以便读取稳定值
  num2=GetADCResult(1);
        U=(float)num2*5/256;   //根据参考电源VREF算出时间电压,float是强制转换符号,用于将结果转换成浮点型
        U1=U*6.7;
  sprintf(temp,"U1 %3.2f ",U1);//格式输出电压值,%3.2f 表示浮点输出,共3位数,小数点后2位
        LCD_Write_String(0,1,temp);

        for(i=0;i<10;i++)//连续读5次,取最后一次,以便读取稳定值
  num3=GetADCResult(2);
        U2=(float)num3*5/256;   //根据参考电源VREF算出时间电压,float是强制转换符号,用于将结果转换成浮点型
  U3=U2*;
        sprintf(temp,"U2 %3.2f ",U2);//格式输出电压值,%3.2f 表示浮点输出,共3位数,小数点后2位
        LCD_Write_String(8,1,temp);

        if(U3>30)
        {
                cd=0;//充电
                fd1=0;
                fd2=0;
        }
        else
        {
                cd=1;//放电
                fd1=1;
                fd2=1;

  }

}

网友:
/*-----------------------------------------------
  名称:IIC协议
  编写:shifang
  修改:无
  内容:函数是采用软件延时的方法产生SCL脉冲,固对高晶振频率要作 一定的修改....(本例是1us机器
                周期,即晶振频率要小于12MHZ)
------------------------------------------------*/

#include "i2c.h"
#include "delay.h"

#define  _Nop()  _nop_()  //定义空指令
#define AddWr 0x90   //写数据地址
#define AddRd 0x91   //读数据地址

bit ack;                      //应答标志位

sbit SDA=P3^1;
sbit SCL=P3^0;

/*------------------------------------------------
                    启动总线
------------------------------------------------*/
void Start_I2c()
{
  SDA=1;   //发送起始条件的数据信号
  _Nop();
  SCL=1;
  _Nop();    //起始条件建立时间大于4.7us,延时
  _Nop();
  _Nop();
  _Nop();
  _Nop();
  SDA=0;     //发送起始信号
  _Nop();    //起始条件锁定时间大于4μ
  _Nop();
  _Nop();
  _Nop();
  _Nop();
  SCL=0;    //钳住I2C总线,准备发送或接收数据
  _Nop();
  _Nop();
}
/*------------------------------------------------
                    结束总线
------------------------------------------------*/
void Stop_I2c()
{
  SDA=0;    //发送结束条件的数据信号
  _Nop();   //发送结束条件的时钟信号
  SCL=1;    //结束条件建立时间大于4μ
  _Nop();
  _Nop();
  _Nop();
  _Nop();
  _Nop();
  SDA=1;    //发送I2C总线结束信号
  _Nop();
  _Nop();
  _Nop();
  _Nop();
}

/*----------------------------------------------------------------
                 字节数据传送函数
函数原型: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c);
功能:  将数据c发送出去,可以是地址,也可以是数据,发完后等待应答,并对
     此状态位进行操作.(不应答或非应答都使ack=0 假)
     发送数据正常,ack=1; ack=0表示被控器无应答或损坏。
------------------------------------------------------------------*/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c)
{
unsigned char BitCnt;

for(BitCnt=0;BitCnt<8;BitCnt++)  //要传送的数据长度为8位
    {
     if((c<<BitCnt)&0x80)SDA=1;   //判断发送位
       else  SDA=0;
     _Nop();
     SCL=1;               //置时钟线为高,通知被控器开始接收数据位
      _Nop();
      _Nop();             //保证时钟高电平周期大于4μ
      _Nop();
      _Nop();
      _Nop();
     SCL=0;
    }

    _Nop();
    _Nop();
    SDA=1;               //8位发送完后释放数据线,准备接收应答位
    _Nop();
    _Nop();
    SCL=1;
    _Nop();
    _Nop();
    _Nop();
    if(SDA==1)ack=0;
       else ack=1;        //判断是否接收到应答信号
    SCL=0;
    _Nop();
    _Nop();
}

/*------------------------------------------------
               写入DA转换数值
输入参数:dat 表示需要转换的DA数值,范围是0-255
------------------------------------------------*/
bit WriteDAC(unsigned char dat)
{
   Start_I2c();               //启动总线
   SendByte(AddWr);             //发送器件地址
     if(ack==0)return(0);
   SendByte(0x40);            //发送器件子地址
     if(ack==0)return(0);
   SendByte(dat);             //发送数据
     if(ack==0)return(0);
   Stop_I2c();
}

/*------------------------------------------------
             读AD转值程序
输入参数 Chl 表示需要转换的通道,范围从0-3
返回值范围0-255
------------------------------------------------*/
unsigned char ReadADC(unsigned char Chl)
{
   unsigned char Val;
   Start_I2c();               //启动总线
   SendByte(AddWr);             //发送器件地址
     if(ack==0)return(0);
   SendByte(0x40|Chl);            //发送器件子地址
     if(ack==0)return(0);
   Start_I2c();
   SendByte(AddWr+1);
      if(ack==0)return(0);
   Val=RcvByte();
   NoAck_I2c();                 //发送非应位
   Stop_I2c();                  //结束总线
  return(Val);
}

/*----------------------------------------------------------------
                 字节数据传送函数
函数原型: unsigned char  RcvByte();
功能:  用来接收从器件传来的数据,并判断总线错误(不发应答信号),
     发完后请用应答函数。
------------------------------------------------------------------*/
unsigned char  RcvByte()
{
  unsigned char retc;
  unsigned char BitCnt;

  retc=0;
  SDA=1;             //置数据线为输入方式
  for(BitCnt=0;BitCnt<8;BitCnt++)
      {
        _Nop();
        SCL=0;       //置时钟线为低,准备接收数据位
        _Nop();
        _Nop();      //时钟低电平周期大于4.7us
        _Nop();
        _Nop();
        _Nop();
        SCL=1;       //置时钟线为高使数据线上数据有效
        _Nop();
        _Nop();
        retc=retc<<1;
        if(SDA==1)retc=retc+1; //读数据位,接收的数据位放入retc中
        _Nop();
        _Nop();
      }
  SCL=0;
  _Nop();
  _Nop();
  return(retc);
}

/*----------------------------------------------------------------
                     应答子函数
原型:  void Ack_I2c(void);

----------------------------------------------------------------*/
/*void Ack_I2c(void)
{

  SDA=0;
  _Nop();
  _Nop();
  _Nop();
  SCL=1;
  _Nop();
  _Nop();              //时钟低电平周期大于4μ
  _Nop();
  _Nop();
  _Nop();
  SCL=0;               //清时钟线,钳住I2C总线以便继续接收
  _Nop();
  _Nop();
}*/
/*----------------------------------------------------------------
                     非应答子函数
原型:  void NoAck_I2c(void);

----------------------------------------------------------------*/
void NoAck_I2c(void)
{

  SDA=1;
  _Nop();
  _Nop();
  _Nop();
  SCL=1;
  _Nop();
  _Nop();              //时钟低电平周期大于4μ
  _Nop();
  _Nop();
  _Nop();
  SCL=0;                //清时钟线,钳住I2C总线以便继续接收
  _Nop();
  _Nop();
}

/*----------------------------------------------------------------
                    向无子地址器件发送字节数据函数
函数原型: bit  ISendByte(unsigned char sla,ucahr c);
功能:     从启动总线到发送地址,数据,结束总线的全过程,从器件地址sla.
           如果返回1表示操作成功,否则操作有误。
注意:    使用前必须已结束总线。
----------------------------------------------------------------*/
/*bit ISendByte(unsigned char sla,unsigned char c)
{
   Start_I2c();               //启动总线
   SendByte(sla);             //发送器件地址
     if(ack==0)return(0);
   SendByte(c);               //发送数据
     if(ack==0)return(0);
  Stop_I2c();                 //结束总线
  return(1);
}
*/

/*----------------------------------------------------------------
                    向有子地址器件发送多字节数据函数
函数原型: bit  ISendStr(unsigned char sla,unsigned char suba,ucahr *s,unsigned char no);
功能:     从启动总线到发送地址,子地址,数据,结束总线的全过程,从器件
          地址sla,子地址suba,发送内容是s指向的内容,发送no个字节。
           如果返回1表示操作成功,否则操作有误。
注意:    使用前必须已结束总线。
----------------------------------------------------------------*/
/*bit ISendStr(unsigned char sla,unsigned char suba,unsigned char *s,unsigned char no)
{
   unsigned char i;
for(i=0;i<no;i++)
    {
   Start_I2c();               //启动总线
   SendByte(sla);             //发送器件地址
     if(ack==0)return(0);
   SendByte(suba);            //发送器件子地址
     if(ack==0)return(0);

     SendByte(*s);            //发送数据
       if(ack==0)return(0);
     Stop_I2c();                  //结束总线
         DelayMs(1);               //必须延时等待芯片内部自动处理数据完毕
         s++;
         suba++;
    }
  return(1);
}
*/
/*----------------------------------------------------------------
                    向无子地址器件读字节数据函数
函数原型: bit  IRcvByte(unsigned char sla,ucahr *c);
功能:     从启动总线到发送地址,读数据,结束总线的全过程,从器件地
          址sla,返回值在c.
           如果返回1表示操作成功,否则操作有误。
注意:    使用前必须已结束总线。
----------------------------------------------------------------*/
/*bit IRcvByte(unsigned char sla,unsigned char *c)
{
   Start_I2c();                //启动总线
   SendByte(sla+1);            //发送器件地址
     if(ack==0)return(0);
   *c=RcvByte();               //读取数据
     NoAck_I2c();              //发送非就答位
     Stop_I2c();               //结束总线
  return(1);
}

*/
/*----------------------------------------------------------------
                    向有子地址器件读取多字节数据函数
函数原型: bit  ISendStr(unsigned char sla,unsigned char suba,ucahr *s,unsigned char no);
功能:     从启动总线到发送地址,子地址,读数据,结束总线的全过程,从器件
          地址sla,子地址suba,读出的内容放入s指向的存储区,读no个字节。
           如果返回1表示操作成功,否则操作有误。
注意:    使用前必须已结束总线。
----------------------------------------------------------------*/
/*bit IRcvStr(unsigned char sla,unsigned char suba,unsigned char *s,unsigned char no)
{
   unsigned char i;

   Start_I2c();               //启动总线
   SendByte(sla);             //发送器件地址
     if(ack==0)return(0);
   SendByte(suba);            //发送器件子地址
     if(ack==0)return(0);

   Start_I2c();
   SendByte(sla+1);
      if(ack==0)return(0);

  for(i=0;i<no-1;i++)
    {
     *s=RcvByte();              //发送数据
      Ack_I2c();                //发送就答位
     s++;
    }
   *s=RcvByte();
    NoAck_I2c();                 //发送非应位
    Stop_I2c();                    //结束总线
  return(1);
}
*/

网友:
#include "delay.h"
/*------------------------------------------------
u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大致延时
长度如下 T=tx2+5 uS
------------------------------------------------*/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
m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大致延时1mS
     DelayUs2x(245);
         DelayUs2x(245);
}
}

网友: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adcchaxun.h"

int Vo;
//void main()
//{
//    InitUart();                     //Init UART, use to show ADC result
//    InitADC();                      //Init ADC sfr
//    while (1)
//    {
//        ShowResult(0);              //Show Channel0
//        ShowResult(1);              //Show Channel1
//        ShowResult(2);              //Show Channel2
//        ShowResult(3);              //Show Channel3
//        ShowResult(4);              //Show Channel4
//        ShowResult(5);              //Show Channel5
//        ShowResult(6);              //Show Channel6
//        ShowResult(7);              //Show Channel7
//    }
//}

/*----------------------------
Send ADC result to UART
----------------------------*/
//void ShowResult(uchar ch)
//{
//    SendData(ch);                   //Show Channel NO.
//    SendData(GetADCResult(ch));     //Show ADC high 8-bit result

////if you want show 10-bit result, uncomment next line
////    SendData(ADC_LOW2);             //Show ADC low 2-bit result
//}

/*----------------------------
Get ADC result
----------------------------*/
uchar GetADCResult(uchar ch)
{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 ch | ADC_START;
    _nop_();                        //Must wait before inquiry
    _nop_();
    _nop_();
    _nop_();
    while (!(ADC_CONTR & ADC_FLAG));//Wait complete flag
    ADC_CONTR &= ~ADC_FLAG;         //Close ADC
//   Vo=ADC_RES*5*10/256;
        return ADC_RES;
                  //Return ADC result
}

/*----------------------------
Initial UART
----------------------------*/
//void InitUart()
//{
//    SCON = 0x5a;                    //8 bit data ,no parity bit
//    TMOD = 0x20;                    //T1 as 8-bit auto reload
//    TH1 = TL1 = -(FOSC/12/32/BAUD); //Set Uart baudrate
//    TR1 = 1;                        //T1 start running
//}

/*----------------------------
Initial ADC sfr
----------------------------*/
void InitADC()
{
    P1ASF = 0xff;                   //Open 8 channels ADC function
    ADC_RES = 0;                    //Clear previous result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Delay(2);                       //ADC power-on and delay
}

/*----------------------------
Send one byte data to PC
Input: dat (UART data)
Output:-
----------------------------*/
//void SendData(uchar dat)
//{
//    while (!TI);                    //Wait for the previous data is sent
//    TI = 0;                         //Clear TI flag
//    SBUF = dat;                     //Send current data
//}

/*----------------------------
Software delay function
----------------------------*/
void Delay(uint n)
{
    uchar x;

    while (n--)
    {
        x = 5000;
        while (x--);
    }
}

网友:
#ifndef __adcchaxun_H__
#define __adcchaxun_H__

#define FOSC    11059200L
#define BAUD    9600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clare SFR associated with the ADC */
sfr ADC_CONTR   =   0xBC;           //ADC control register
sfr ADC_RES     =   0xBD;           //ADC high 8-bit result register
sfr ADC_LOW2    =   0xBE;           //ADC low 2-bit result register
sfr P1ASF       =   0x9D;           //P1 secondary function control register

/*Define ADC operation const for ADC_CONTR*/
#define ADC_POWER   0x80            //ADC power control bit
#define ADC_FLAG    0x10            //ADC complete flag
#define ADC_START   0x08            //ADC start control bit
#define ADC_SPEEDLL 0x00            //420 clocks
#define ADC_SPEEDL  0x20            //280 clocks
#define ADC_SPEEDH  0x40            //140 clocks
#define ADC_SPEEDHH 0x60            //70 clocks
extern int result1;
void InitUart();
void InitADC();
void SendData(uchar dat);
uchar GetADCResult(uchar ch);
void Delay(uint n);
void ShowResult(uchar ch);

  27. #endif

网友:
/*-----------------------------------------------
  名称:LCD1602.h
  编写:shifang
  日期:2009.5
  修改:无
  内容:
  引脚定义如下:1-VSS 2-VDD 3-V0 4-RS 5-R/W 6-E 7-14 DB0-DB7 15-BLA 16-BLK
------------------------------------------------*/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include<intrins.h>

#ifndef __1602_H__
#define __1602_H__

bit LCD_Check_Busy(void) ;

void LCD_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 ;

void LCD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a) ;

void LCD_Clear(void) ;

void LCD_Write_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 ;

void LCD_Write_Cha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Data) ;

void LCD_Init(void) ;

#endif

网友:
/*-----------------------------------------------
  名称:LCD1602
  编写:shifang
  日期:2009.5
  修改:无
  内容:
  引脚定义如下:1-VSS 2-VDD 3-V0 4-RS 5-R/W 6-E 7-14 DB0-DB7 15-BLA 16-BLK
------------------------------------------------*/
#include "1602.h"
#include "delay.h"

sbit RS = P2^4;   //定义端口
sbit RW = P2^5;
sbit EN = P2^6;

#define RS_CLR RS=0
#define RS_SET RS=1

#define RW_CLR RW=0
#define RW_SET RW=1

#define EN_CLR EN=0
#define EN_SET EN=1

#define DataPort P0

/*------------------------------------------------
              判忙函数
------------------------------------------------*/
bit LCD_Check_Busy(void)
{
DataPort= 0xFF;
RS_CLR;
RW_SET;
EN_CLR;
_nop_();
EN_SET;
return (bit)(DataPort & 0x80);
}
/*------------------------------------------------
              写入命令函数
------------------------------------------------*/
void LCD_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
{
while(LCD_Check_Busy()); //忙则等待
DelayMs(5);
RS_CLR;
RW_CLR;
EN_SET;
DataPort= com;
_nop_();
EN_CLR;
}
/*------------------------------------------------
              写入数据函数
------------------------------------------------*/
void LCD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a)
{
while(LCD_Check_Busy()); //忙则等待
DelayMs(5);
RS_SET;
RW_CLR;
EN_SET;
DataPort= Data;
_nop_();
EN_CLR;
}

/*------------------------------------------------
                清屏函数
------------------------------------------------*/
void LCD_Clear(void)
{
LCD_Write_Com(0x01);
DelayMs(5);
}
/*------------------------------------------------
              写入字符串函数
------------------------------------------------*/
void LCD_Write_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
{
if (y == 0)
        {
         LCD_Write_Com(0x80 + x);     //表示第一行
        }
else
        {
        LCD_Write_Com(0xC0 + x);      //表示第二行
        }
while (*s)
        {
LCD_Write_Data( *s);
s ++;
        }
}
/*------------------------------------------------
              写入字符函数
------------------------------------------------*/
// void LCD_Write_Cha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Data)
// {
// if (y == 0)
//         {
//         LCD_Write_Com(0x80 + x);
//         }
// else
//         {
//         LCD_Write_Com(0xC0 + x);
//         }
// LCD_Write_Data( Data);
// }
/*------------------------------------------------
              初始化函数
------------------------------------------------*/
void LCD_Init(void)
{
   LCD_Write_Com(0x38);    /*显示模式设置*/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38);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38);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38);
   LCD_Write_Com(0x08);    /*显示关闭*/
   LCD_Write_Com(0x01);    /*显示清屏*/
   LCD_Write_Com(0x06);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0C);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