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无刷电调设计

楼主(2016-05-25):
无刷电调设计

网友A:
电调全称电子调速器,英文Electronic Speed Control,简称ESC。针对电机不同,可分为有刷电调和无刷电调。它根据控制信号调节电动机的转速

网友B:
这么多人 下载,却没有几个回复,现在网友都懒了。

网友C:
Good 虽说10年前就读过类似的**,还是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