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复位后如何能够保持内部ram储存的数据

楼主(2016-05-25):
stm32复位后如何能够保持内部ram储存的数据?

网友A:
不断电的情况下,可以保持ram中的数据:重载 __init,读复位原因位,如果是断电复位,正常初始化 .data 中的数据并对 .bss 中数据清零,否则跳过这一步。

网友B:
用过一款wifi开放sdk的wifi模块,该模块在信号重连的过程中有时候会重启,不过这种重启不会导致之前的程序状态,比如之前的IO口状态,只要是应用RAM中的数据没有丢失。

网友C:
如果你使用IAR这类IDE的话,一般很少关注启动过程,__program_start etc.

网友D:
断电后就没了,最好还是用个EEPROM

网友E:
把启动代码中的__main改成main,但是如果引入了什么其他反应,那你就自己解决一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