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自带IIC

楼主(2016-05-25):
按照手册的说法,
当我用MSP430做主控接收器时,如果一次接受中断中,我希望接收完下一个data就结束,那么我应该在读完BUF后,写STP。
那这样的话,我最后一个data发送过来后,是否还会进中断?
或者,我希望读完这次data就结束,那我是不是应该在读BUF之前,写STP,然后再读?

网友A:
最好是关闭中断后在读取BUF,这样不会出现下一个字节来了,又重新进入中断的情况

网友B:
你可以设置一个全局变量作为标志位,在中断函数里先判断标志位,平时不起作用,当你标志位置位后,即使进了中断,也可以在标志位这里直接return

网友C:
模拟iic读取直接存在数组上

网友C:
感觉自带的iic不是很好用的。

网友D:
你的iic配置呢

网友D:
建议使用io写个iic程序。

网友E:
关闭中断后在读取B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