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数控稳压电源设计

楼主(2016-05-25):
数控稳压电源设计的具体内容如下:
(3)输出电压可调范围为+5V~+12V;
(4)用显示屏显示设定的电压值和实际电压值。
1、输出电压精度±0.2V(平均值);
2、最大输出电流不小于1A;
3、纹波电压(峰-峰值)≤20mV。
求助。。。

网友A:
针对你的纹波参数,建议用LM317来做

网友B:
如果用开关电源的你的滤波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纹波一般会超过你的要求,甚至搞一个数量级

网友C:
这个是采用设么方案实现的?

网友D:
我记得chungyang有个可调电源的开源方案,你可以网上找找看。

网友E:
其实线性电源和开关电源的方式都是可以实现的, 不过从功率损耗和效率的角度, 建议开关电源方式.
程控稳压电源通常有两个办法.
控制器直接控制开关电路或者调整管.
控制器输出信号到电压反馈端来调节反馈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