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单片机设计的计算器

楼主(2016-05-25):
可以实现5位运算,有加减乘除平方开方倒数等

网友A:
这个需要上位机软件支持的吧?单片机的毕竟只是底层的计算的。

网友B:
这个整个的设计方案的看似不复杂的,但是实际实现起来的还是有点的。

网友C:
这是用的什么显示的?

网友C:
电脑自带计算器不好用么

网友B:
这个计算器的用单片机设计的话还需要几个按键与LCD显示的

网友D:
这个采用单片机设计的计算器方案的我分享下的,对于学习单片机的还是有好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