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请教,mos管的工作电流 Continuous Drain Current和Continuous Source C...

楼主(2016-05-26):
如题,用于dcdc的NMOS管,看到有两个参数  Continuous Drain Current (TJ = 150C)a  和  Continuous Source Current (Diode Conduction)a  ,不知道应该以哪个最为工作电流参考。 另外,在PRODUCT SUMMARY里面也有个电流值ID的参数。  谢谢!

网友A:
一个是正向最大电流,一个是反向体二极管截止电流

网友B:
如果保证没有反向电流 第二个可以不管
如果保证没有正向电流 第一个可以不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保证没有反向电流 第二个可以不管
如果保证没有正向电流 第一个可以不管 ...

第一个是mos管导通时,mos允许通过的最大的电流吗?
第二个是mos管不通时,二极管允许通过的最大电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