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朋友有用单片机做BOOST电路的没有?

楼主(2016-05-26):
有哪位朋友有用单片机做BOOST电路的没有?用单片机的PWM控制,是用什么样PWM模式呢?还有采样怎么做到采样的数据及时处理,来调整PWM占空比,希望有做过的朋友解答下,谢谢!

网友A:
玩玩的做过,负载快速变化,输出电压调整不及时,会有下跌和过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玩的做过,负载快速变化,输出电压调整不及时,会有下跌和过冲的。

我不知道用PWM哪种模式控制,还有AD采样是怎么进行的,怎么做到及时处理采样后的数据来调整PWM占空比

网友A:
定时采样ADC,PID计算,调整PWM。MCU速度快的,定时间隔短一些好。
PWM还有什么模式呀,调整占空比,不同芯片不同模式,要么调整分子,要么调整分母,PWM频率在合适范围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时采样ADC,PID计算,调整PWM。MCU速度快的,定时间隔短一些好。
PWM还有什么模式呀,调整占空比,不同芯 ...

定时采样的时间是多久?也就是定时多久采样一次?  我说的是PWM控制模式有些单片机里面有PWM触发AD连续转换,不知道这样行不行,当然用PWM触发AD连续转换的话,PWM频率设定高了,比喻200KHZ,那么这个是时候AD转换需要时间的,AD转换显然是跟不上PWM的频率

楼主:
引用 楼主:
定时采样的时间是多久?也就是定时多久采样一次?  我说的是PWM控制模式有些单片机里面有PWM触发AD连续转 ...

就是用普通的cortex-m0的单片机做,还要用PID,怎么运算得过来呢?你肯定没有做过的,基本原理都知道是那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定时采样的时间是多久?也就是定时多久采样一次?  我说的是PWM控制模式有些单片机里面有PWM触发AD连续转 ...

200K即使用ti的28335这些都很难做到每次都采集,这样的情况只能是N个周期进一次AD中断,然后后面的N个周期的PWM输出同一占空比。这里的N就看你选的MCU性能了,性能好的就间隔短一些,如果用M0就间隔时间长一些。你可以参考一下microchip的方案、TI的方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定时采样的时间是多久?也就是定时多久采样一次?  我说的是PWM控制模式有些单片机里面有PWM触发AD连续转 ...

我记得是普通的51芯片,速度比较快的,1毫秒一次ADC、PID计算、修改PWM。
即使硬件的开关电源,也不是一个PWM周期就计算的,内部也是硬件滤波类似PID反馈的。

网友C:
可以用STM32F334,比28335便宜,性能也不错。有做电源专用的HRTIM和高速同步AD,普通单片机是没有的。

网友D:
BOOST升压电路的话频率越高,效率越高。
另外如果负载电流大的话建议MOS管驱动选驱动芯片,毕竟MCU的驱动能力有限。
另外AD采样的话全速进行,肯定是越快越好。

网友E:
纯数字的要达到快速响应,得用dsp了吧
用普通的MCU要做到响应速度不错,可以考虑半数字半模拟的方式,选用带运放和比较器的MCU,

网友F:
LZ直接说说需求,如果单片机就为了去BOOST确实不妥。

网友G:
STM32F0系列就歇歇了,别累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STM32F0系列就歇歇了,别累着了

现在电子烟中用的同步升压和降压都是用M0做的,还是可以的,主要是考虑价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