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V纽扣电池(锂锰)电压降到多少算没电了

楼主(2016-05-26):
大神,
  如题所示,3V纽扣电池(锂锰)电压降到多少算没电了?容量大概是多少呢?
  十分感谢!

网友A:
应该看电池的放电曲线,电压下降很快的点对应的电压,差不多2.8V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CR2032规格参数表
标称电压 3V
标称容量 210mAh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