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求 AD软件画的带有盲孔、埋孔的PCB例子

楼主(2016-05-26):
我用的AD软件版本是13.3.4。
现在想了解、学习带有盲孔、埋孔的多层PCB的画法。

故求 带有盲孔、埋孔的PCB例子 !

谢谢 !

楼主:
结帖时间到了,没人理

网友A:
工艺方面与软件没有没什么联系
你懂了工艺之后,唯一与软件有联系的,就是你软件怎么设置来完好实现的那些工艺规则。

所以说,你的问题,是可以看一些其它软件画的你所说的工艺的PCB。然后那些规则用在你所用的软件上。

用protel来画一些盲埋孔的PCB,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
可以去EDA365找些PADS画的手机PCB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艺方面与软件没有没什么联系
你懂了工艺之后,唯一与软件有联系的,就是你软件怎么设置来完好实现的那些 ...

谢谢大侠!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