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PWM与定时器不能同是开?

楼主(2016-05-26):
最近在调试100时遇到PWM与定时器只能使用一个的问题,两个外设同时用在调试是程序就会卡死
代码如下:基本使用的都是官方的库函数,请大家帮我看看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include "nano1xx.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ano1xx_gpio.h"
#include "nano1xx_pwm.h"
#include "nano1xx_timer.h"
void GPIOInit(void);
void TimerInit(void);
void PWMInit(uint8_t pwmch);
void delay(uint16_t cnt);
int32_t main()
{
                SystemInit();
                GPIOInit();
                PWMInit(0);
                TimerInit();
                TIMER_Start(TIMER1);
                PWM_Enable(0);
                while(1)
                {
                                GPIO_ClrBit(GPIOB,10);
                }

}
void GPIOInit(void)
{
        GPIO_Open(GPIOB, GPIO_PMD_PMD10_OUTPUT, GPIO_PMD_PMD10_MASK);
}
void PWMInit(uint8_t pwmch)
{
                S_DRVPWM_TIME_DATA_T PWMcfg;
                GCR->PA_H_MFP = (GCR->PA_H_MFP & ~(PA12_MFP_MASK | PA13_MFP_MASK)) |
                                                        PA12_MFP_PWM0_CH0 | PA13_MFP_PWM0_CH1;
                GPIO_Open(GPIOA, GPIO_PMD_PMD12_OUTPUT|GPIO_PMD_PMD13_OUTPUT, GPIO_PMD_PMD12_MASK|GPIO_PMD_PMD13_MASK);
                PWM_Init(pwmch);
                PWMcfg.u8Mode = PWM_CTL_CHMOD_AUTO_RELOAD;
                PWMcfg.u8PreScale = 1;                // actually 1 + 1
                PWMcfg.u8Div = PWM_CLKSEL_CLKSEL_DIV1;
                PWMcfg.u32Cn = 6000000 / 500 - 1;                                //set FREQ
                PWMcfg.u16Cm = (PWMcfg.u32Cn / 10)*3;                //set PWM_DUTY
                PWMcfg.u8Inv = 0;
                PWM_SetClk(pwmch, &PWMcfg);
                PWM_ConfigOutput(0, 1);
                PWM_EnableInt(0);
}
void TimerInit()
{
//        TIMER_Init(TIMER0, 11, 10000, TIMER_CTL_MODESEL_PERIODIC);
        TIMER_Init(TIMER1, 11, 10000, TIMER_CTL_MODESEL_PERIODIC);
//        TIMER_EnableInt(TIMER0, TIMER_IER_TMRIE);
        TIMER_EnableInt(TIMER1, TIMER_IER_TMRIE);
}
void delay(uint16_t cnt)
{
        uint16_t i;
        for(i = 0;i < cnt;i++);
}

网友A:
好多人都说共用一个定时器是不行的,你还是分别用一个就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多人都说共用一个定时器是不行的,你还是分别用一个就可以了吧。

没看明白,哪里公用一个定时器了?请说的详细写以前没用过cotex-M0的片子

网友B:
两个好像不能够同时用一个定时器

网友C:
应该说PWM的时候是会使用到定时器的,而使用的这个定时器你就不能再去玩定时器中断了,冲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