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大家看看我这个ISP下载问题出在哪

楼主(2016-05-26):
先加载LDROM进去,LDROM:ISPCode_NUC100_UARTOnly.bin;配置选择LDROM启动,外部4-24MHz晶振,欠压复位,2.2V;编程选择LDROM和配置区;
然后直接从MCU引出TXD和RXD,分别接到RS232-RS485转换器的A和B端。启动ISP软件,点击connect,然后复位芯片,连接不上

网友A:
串口轉換 2/3腳是平行的還是交叉的?要平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轉換 2/3腳是平行的還是交叉的?要平行的。

RS232-RS485转换器输出信号是差分信号,也就是DATA+,DATA-,从MCU引出RXD和TXD,接入SP485R,变为差分信号了

网友B(2016-07-12):
断电重新上电试试看。有时候需要重新断电再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