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请问PDIUSBD12可以用12Mhz的晶振吗?(网上的资料用的都是6Mhz的)

楼主(2016-05-26):
我现在读PDIUSBD12的ID,读出的数字为0.代码检查了好几遍。感觉没错了。不知道是不是晶振的问题。我看是看数据手册上写的是6M-48M,不太明白这句话意思的,难道是6-48Mhz的晶振都可以使用?

网友A(2016-08-05):
6  PLL  48

网友B:
我司官网上,有多篇技术**,就是STM32、MSP43032.768晶振的搭配使用问题。
我们可以深入探讨一下。和工程师长期互动深入交朋友。
楼上兄弟,如果需要免费的样品,您致电我公司,就说是21IC网看到的。
少许样品,我司是免费的。32.768KHZ8M的,因为是常见频率点,我司备有现货的。
诚意和各位工程师交朋友。样品和技术支持,也许能帮到您

网友C(2017-02-22):
只能用6M,可以用有源的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