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问各位大神PTC陶瓷发热体怎么调节温度

楼主(2016-05-26):
PTC发热体资料上说是自动恒温的,超过居里温度后 功率就下降然后维持在一定温度,那我应该如何去调节温度
是应该在达到居里温度之前去控制? 然后是控制电力 ? 电压?还是什么?

网友A:
如果要用控制电路去控制也许功率大致恒定的加热器更好些

网友B:
PTC,温度升高,电阻会变大;
在电压稳定的情况下,发热功率会下降;反之会上升。
如此反复,就是“恒温”功能。

网友C:
PTC发热体没法控制温度,除非你能控制材料的居里温度。

网友D:
这是发热体?

楼主:
引用 网友C:
PTC发热体没法控制温度,除非你能控制材料的居里温度。

那哪些PTC材料的取暖器怎么有调温的控制按钮

楼主:
各位大神能否用热敏电阻检测温度,等达到固定温度后,再用滞回比较器控制 PTC发热体的导通和断开情况来控制?,但是好像PTC断电降温快 ,通电发热快,这样继电器开关是否过于频繁使用导致出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哪些PTC材料的取暖器怎么有调温的控制按钮

从来未见使用PTC材料的加热设备有控制按钮。
除非是比较接近的多个加热设备,控制按钮不过是控制开几个加热设备。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哪些PTC材料的取暖器怎么有调温的控制按钮

水到100摄氏度要沸腾,你能控制吗?
当然,控制压强就可以控制水的沸点。在火力发电站中,水蒸气的温度要到三、四百摄氏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各位大神能否用热敏电阻检测温度,等达到固定温度后,再用滞回比较器控制 PTC发热体的导通和断开情况来控制 ...

这种方式,根本不必使用PTC,用电阻丝(电阻带)即可。

网友E:
你确定不是仅仅用PTC测了个温度,其它的激励和发热都是其它部分的?

网友F:
和普通的加热元器件一样,通断控制啊···达到温度就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