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51单片机设置2位停止位.

楼主(2016-05-26):
51单片机任何设置?

uant设置为方式3,TB8=1后不动.RB8不用理会.

和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相比,是不是只需做上述改动就可以了?

楼主:
没有谁有这反面的经验吗?

网友A:
可以的,或者发送完一个字节后,再延时1位的时间也可以。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

网友B:
如果可以7位数据,可以把最后一位数据变为停止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