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 MCU LIS3DH 计步器方案

楼主(2016-05-26):
MCU选用STM8L。3轴加速度传感器采用LIS3DH,目前做到的计步精度在90%以上,整机功耗15UA以下。需要支持的或者合作的联系我 2462253946

网友A:
你是怎么测试计步精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么测试计步精度的?

如果要很准确,必要输入身高,体重信息。目前只是在不同的人进行测试,参数都是相同的,戴在腰部进行测试。

网友B:
90%,误差有些大,97%以上就很好了

网友C:
来个惯性传感器就OK,然后读取传感器的值,然后门限滤波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