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同样的程序,同样一批贴片回来的板子,在某一工作模式下,会有些许差别

楼主(2016-05-26):
(无正文)

网友A:
功耗?差这么一点点很重要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耗?差这么一点点很重要么?

不是很重要  我只是想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B:
你所用元华件是有精度的,例如5%,1%,所以会产生些许差别,
(246-242)÷242=0.016=1.6%
一般电阻电容不特别指明,大多为5%精度.所以很正常哦

网友C:
在这个次元空间就没有完全一样的东西,SO……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所用元华件是有精度的,例如5%,1%,所以会产生些许差别,
(246-242)÷242=0.016=1.6%
一般电阻电容不特别指 ...

我用的电阻都是1%的噢  T叔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电阻都是1%的噢  T叔

正好一个上公差,一个下公差就成2%了,测量有1个读数的量化误差.拼拼凑凑1.6%早过了.
哈哈,你想干死马?

网友D:
没有两块完全一样的电路板~

网友E:
采样元件的误差+放大器误差叠加起来,误差就可能会超过2%了.也可能会被扳回来.筛元件做个试验看看呗.

网友F:
误差分析啊,芯片本身参数也有不一致,你仔细看看数据表,半导体参数都是一个范围,不要只看到典型值。

网友G:
注意保持智商

网友H(点评):
保持智商可不行,要提高才对

网友I:
测量本身就有点误差

网友J:
这点误差仅测量误差就可能出现,而且器件有离散性,这是主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