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STM32F7 NVIC

楼主(2016-05-26):
请问哪位高手知道如何关闭或开启STM32F7xx的全局中断?

网友A:
是不是这个

__disable_irq()
即指令 CPSID    i

__enable_irq()
即 CPSIE    i

楼主:
谢谢解答。请问__disable_irq() 函数是在哪个文件中定义的呢?我将这个函数加入c程序中,编译连接可以顺利通过,但是找不到函数定义出。
我后来发现用__set_PRIMASK()这个函数也可以开关中断

楼主:
测试了一下,__disable_irq()和__set_PRIMASK(1)都可以关闭中断。再次感谢Ryz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