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配套PMIC

楼主(2016-05-26):
IMX6配套PMIC芯片有好几种型号,各种型号貌似上电时序不太一样,如果选用一种后换另外一种,对应的驱动是不是要重新调试?

网友A(2017-02-16):
不确定的器件,最好选跟官方一样的先,否则出了问题,太难定位......

网友B:
i.MX6 系列一般配套的 PMIC芯片为 PMIC100, 200. 和300 系列. 建议按官方建议型号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