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一个给5v单片机供电的ups电路

楼主(2016-05-26):
求一个给5v单片机供电的ups电路。市电平时给系统供电并给18650充电,市电断时,18650供电。万分感谢!

网友A:
如果只是想要个在停电时用电池给单片机供电的线路,确实谈不上UPS。

网友B:
5V 给18650充电, 很简单, 可以考虑用充电管理芯片, 甚至浮充也问题不大。
不过检测到掉电要立即切断充电, 启动升压变换, 这一点可能要动点脑筋

网友C:
220V转4.2V电路和电池切换的电路吗,ups也太奢侈了吧,ups可以逆变电路,直流转交流

网友D:
引用 网友B:
5V 给18650充电, 很简单, 可以考虑用充电管理芯片, 甚至浮充也问题不大。
不过检测到掉电要立即切断充电 ...

如果可以浮充的话直接做在线式就好了,不用切换.
即 充电电路-电池-升压-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