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求助关于C8051F300单片机问题

楼主(2016-05-26):
想要C8051F300,可是C8051F系列单片机好像比较麻烦,端口需要配置,到现在端口还没有调通,点个LED灯都不行,求大神支招,尤其关于配置软件的使用

网友A:
端口配置不就是交叉开关设置一下吗,几个寄存器的事,只要把交叉开关使能就可点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端口配置不就是交叉开关设置一下吗,几个寄存器的事,只要把交叉开关使能就可点灯 ...

对的 就是交叉开关 比如我想用P0^2端口,这样设置对吗?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90195343\QQ\WinTemp\RichOle\)_G`QSCTULJ7MG{(%99}J~I.p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端口配置不就是交叉开关设置一下吗,几个寄存器的事,只要把交叉开关使能就可点灯 ...

希望大神教教我 我是小白

网友B:
看gpio部分再用就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gpio部分再用就简单了

你说的是哪里?PDF里面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几个F300的代码    是买仿真器光盘里带的

谢谢了 我看看

网友D:
2004年左右这款芯片已经有了!

网友A:
只用端口,只要把交叉开关使能就行。另外交叉开关总共就3个寄存器,连配置软件都不用,对着手册自己写寄存器就行。

网友E:
我最近也想学一下这个单片机。踩一脚表示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最近也想学一下这个单片机。踩一脚表示关注。

一起学习吧 相互交流

网友F:
引用 楼主:
对的 就是交叉开关 比如我想用P0^2端口,这样设置对吗?
修改:
勾选推挽 push-pull
开漏 open drain 电流小,不适合点灯。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勾选上拉 push-pull
开漏 open drain 是不可能点灯的。

低电平点灯不行吗?我把LED正极接VCC上,负极接限流电阻到端口。这样,您说……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低电平点灯不行吗?我把LED正极接VCC上,负极接限流电阻到端口。这样,您说…… ...

开漏电流小,建议无论你是要高低电平,都勾选上拉吧,
开漏一般是用作输入的。

开漏是木有推出电流嘀,只有挽入电流。推挽有输出电流也有挽入电流。但是几乎所有IC都是推出电流能力弱于挽入电流能力嘀。MOS差距少些罢了。叮!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开漏电流小,建议无论你是要高低电平,都勾选上拉吧,
开漏一般是用作输入的。 ...

乱讲
不懂装懂

网友G:
对F300来说,低电平电流能力开漏和推挽是一样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对F300来说,低电平电流能力开漏和推挽是一样的。

您真的用过c8051f330吗?
我在大学的时候用它做过小车,完全不一样的,
开漏需要外接上拉电阻才能有大电流。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您真的用过c8051f330吗?
我在大学的时候用它做过小车,完全不一样的,
开漏需要外接上拉电阻才能有大电 ...

你就没搞懂什么是开漏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你就没搞懂什么是开漏

您指教,
我现在工作了,简单例子,IIC的引脚就是开漏的,通过外接上拉电阻实现大电流。

网友G:
开漏高电平靠外拉,但低电平靠的是
自己
楼主的电路靠低电平拉电流驱动LED,根本不需要什么加上拉或配什么推挽

网友F:
引用 网友F:
开漏电流小,建议无论你是要高低电平,都勾选上拉吧,
开漏一般是用作输入的。 ...

多谢真人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