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滤波方法的示例程序

楼主(2016-05-26):
10种软件滤波方法的示例程序

网友A:
用过这个,递推平均滤波,效果还是有的

网友B:
软件滤波的算法很多的,就看怎样去调用的。

网友C:
楼主一般用什么的滤波方法

网友C:
中值滤波算法怎么样呢

网友:
还是使用中值滤波算法。

网友:
可以二阶滤波

网友D:
还是喜欢平滑滤波算法。简便。

网友D:
中值滤波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