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A电流保护电路,推荐下。感谢

楼主(2016-05-26):
需求: 12v供电;50A电流保护,过流时关断,不使用单片机;
网上看到使用采样电阻,然后电压放大 比较,后面还有个驱动自锁;这个看起来很复杂。请大家推荐下简单点的方案;

网友A:
使用采样电阻,然后电压放大 比较,后面还有个驱动自锁;这个看起来很复杂。
这个还觉得复杂的话,那估计只能用空开了.

网友B:
过流时关断, 常规的设计, 电流采样+电压放大+比较+驱动+自锁   应该一个也不能少

网友C:
霍尔传感器?

网友D:
类似以前老式的日光灯启辉器里面的双金属片,定做一款,前面再串一个50A的继电器,接成自锁方式,相当于就只有3个元件,只是保护电流的温度特性差点

网友E:
直流空开简单可靠,成本也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