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串口出错

楼主(2016-05-26):
我用stm32  库函数调串口  数据不对 波特率19200    每位宽大概50us   实际输出每位宽是80us  这样的话 我发一个数上位机收到两个  求助??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 复位系统时钟设置*/
  RCC_DeInit();

  /* 开启HSE*/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 等待HSE起震并稳定*/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 HSE是否起振成功 */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 HCLK(AHB)时钟源为SYSCLK 1分频*/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 PCLK2时钟源为HCLK(AHB) 1分频 */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 PCLK1时钟源为HCLK(AHB) 2分频 */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 设置FLASH延时周期为2 */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 使能FLASH预取缓存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 6MHz * 12 = 72MHz */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12);

    RCC_PLLCmd(ENABLE);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选择SYSCLK的时钟源为PLL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打开APB2总线上的GPIOA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 , ENABL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设置PA2,PA3口为推挽输出,最大翻转频率为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A ,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浮空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UART_Configuration(void)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9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数据8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停止位1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无校验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打开接收和发送
  USART_Init(USART2,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2, ENABLE);

}

网友A:
是不是把8M晶体当成了12M?

网友B:
你初始化的时候用的是内部晶振还是外部晶振呢?

网友C:
在USART_Init函数中会调用RCC_GetClocksFreq函数获取内部总线的时钟,你需要跟踪到RCC_GetClocksFreq函数,关注一下该函数里面用到的几个宏定义,尤其是那个HSI_VALUE是否正确。

网友D:
设计的时候或者使用期间的时候,尽量使用推荐的参数!

网友E:
晶振是通信稳定的重要内容,还有就是不要用片内晶振。

网友F:
很可能是时钟配置错了

网友G:
十有** 是时钟问题   波特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