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如何用正5V得到正负5V

楼主(2016-05-26):
(无正文)

网友A:
有芯片,直接单5v转正负5v。
不过,没有电流、稳定度、纹波这些要求,没法说了。

网友B:
单电源,那就用ICL7660负电压产生芯片吧,很好用

网友C:
其实找产生负压的电路还是蛮多的, 比如可以参考一下 MC34063, 数据手册就有可用的负压电路

网友D:
做一个18650充电线路给18650,电池输出端用二极管隔开给单片机,有市电时18650放不出来,停电时18650放就行了。

网友E:
正负转换芯片,TI这样的芯片也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