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想把一个STC12C5A60S2的程序换成C8051F300的,怎么改?

楼主(2016-05-26):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也问呀,看程序用到了哪些硬件功能,看2个MCU的差异。
显然,2个MCU内部资源完全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问呀,看程序用到了哪些硬件功能,看2个MCU的差异。
显然,2个MCU内部资源完全不一样。 ...

因为不懂 所以才问啊  其实就等于重新写程序了是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不懂 所以才问啊  其实就等于重新写程序了是吧?

那到不是的,只是MCU和硬件相关的寄存器初始化差别大,其它功能算法一般可以拷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