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模拟产品-信号链] AMC1200和电流传感器的差别

楼主(2016-05-26):
请问一下TI的AMC1200或Avago的7840等隔离放大器和电流传感器(如Allegro的ACS712)等有什么优点和缺点,能否从精度和响应等方面对比一下,谢谢!

网友A:
两者都是用来检测电流的,但是前者带隔离,后者是基于霍尔效应的检测,前者比后者的精度,安全性都好,应该是用来取代后者的,但是成本也高了。

网友A:
@airwill 也来发表下看法,用过后者,前者没用过。

网友B:
拿数据手册对照对照,基本参数也差不多

                                   TI 的AMC1200   Avago 的 HCPL-7840 都是隔离放大器
Nonlinearity:                       0.075%                    0.35%
增益带宽积:--3db 带宽:   100kHz              100kHz
电流 - 输入偏置:                               500nA
电压 - 输入失调典型值:    0.2 mV              0.3mV
电压 - 输入失调最大值:    1.5 mV                     3mV
工作温度:                -40°C ~ 105°C       -40°C ~ 85°C

网友B:
隔离放大器和电流传感器的对比。
相对来说, 前者精度较高,成本略低,但电路显得复杂一些。
另外放大器比较适合小电流测量,而电流传感器则通常在较大电流的测量里使用